HP 4411s 有时闪黄灯不开机!

楼主(2011-03-07):
各位师傅好!
一台hp4411s的机器进水了,拆掉吹干后装机却出现有时能开机使用都正常,有时却出现一开机电源接口的黄灯连续闪烁8-9次又关机,开机电流始终是0.02A,取下主板重新干燥还是那个样子。恳请师傅们给予指点,不甚感谢!!
不开机

网友:
电池充放电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
你好,我用吹风干燥南桥 io附近那一会就能开机了为什么冷机器容易不开机呢?电流当时始终是0.03之内!

网友:
换个南桥 试试吧!!!!

网友:
换南桥?可是它大部分时间都能正常工作的呀!

网友:
可能是进水部分 有接触不好的。热了吃紧。凉了接触不好

网友:
有没有加焊南桥啊,或者南桥附近小零件有虚焊。

网友:
没有加焊南桥,不过不启动的时候我压各个怀疑的芯片(包括南桥)还是不能启动,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