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19宽的屏和哪种牌子的屏能通用啊!

楼主(2011-03-07):
问题同题目,型号是HT-19306BW,请液晶高手指点!
问题

网友:
只要是19寸的位数是一样的都能用

网友:
屏线接口跟供电都相同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
周德伦
的帖子
我是修主板的,最近接触液晶维修,不是很通,您说的19寸的位数一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量一量電壓位置一樣就可以通用喔

网友:
只要一样大小就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