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打印机恢复出厂及清零整理

楼主(2011-03-07):
联想LJ2000、LJ2200

按住GO键开机 松开后连续按8下 3个指示灯同时亮重新自检 松开后按1下可以打印测试页

联想M7250 /M7250N/ M7020/M7030/M7120/M7130N/M3020/M3120/M3220硒鼓清零步聚

一、进入工厂模式:在2秒内, 要使设备进入维护模式,请依次按功能键、*、2、8、6和4键,或开机时按住功能键同样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M7020也可以:功能--启动--功能--上箭头,按完后,屏幕显示"MAINTENANCE 06进入

二、维修代码: “01”为恢复出厂状态;“91”为恢复除电话号码存储区以外的出厂状态;“11”为打印机器状态;”10”进入调节WSW码;“99”为退出维护模式。

三、关闭硒鼓提示及清洁提示方法(“dust on drum”或“toner life end”):

1、进入工厂模式。

2、按上箭头,调到"MAINTENANCE 11",再按“设定”,机器会自动打印出4页WSW代码。

          其中WSW30的值和WSE31的值如下:

          WSW30=10000000(改成10001000)

          1-3:NOT USED

          4:   HEATER CONTROL FOR FLICKER :ON

          5:   CLEAN DRUM DISPLAY                   :ON  这项是清洁硒鼓的提示

          6-8:NOT USED

        WSW31=10100101(改成10100100)

        1:   NOT USED

        2:   REDUCTION LIMIT     :ON

   3-7:NOT USED

       8:   CHANGE DRUM DISPLAY :ON  这项是更换硒鼓的提示

3、按上箭头,调到"MAINTENANCE 10",再按“设定”,进行更改WSW值。按"上箭头"调到WSW30,再按“设定”,屏幕显示“WSW30=10010000“,光标在1上闪烁,(注意:这里由上下箭头来改变数值,跳的下位值的方法是,如果当前闪烁的值为1,跳到下一位就按上箭头,反之则按下箭头),将第5位值改成1,就关闭显示,再按设定。

4、如果还不行,那是电极丝有碳粉块,可以用酒精清洁,但是注意不要用力。

5、提示更入粉盒的方法:粉仓左边有一个白色拉杆,加完粉以后需要将拉杆按照弧线角度推到另外一侧,如果推不动就把三个螺丝拧下来,推过去后再装上,放入打印机,打印机就认为你换了一个新的粉仓。

6、提示更入硒鼓的方法:打开前盖子,选项——向上箭头。

M7020/M7030/M7250更换硒鼓后,如何将硒鼓置数器清零

  1、开机通电状态下打开前盖

  2、按选项键,屏幕提示change drum ▲YES NO

  3、按机器面板的向上箭头▲按键,屏幕提示ACCEPTED即可

三星SCX4200/4300清零

依次按下:菜单---份数---左----右---菜单---开始---确认
选择语言(中国)-----确认OK
注:该清零是针对打印机的清零,如果是加粉后需要清零,请更换硒鼓内的记数芯片。
硒鼓记数芯片有中文和英文区分,请根据机器语言选择。

三星SF-565P的一体机

1、按住停止键拨下 电源 ,再插上 电源 按确认键(停止键不放)

2、最后同时放开停止键和确认键,在按确认键

3、加粉后清计数器:按 (菜单+#+1934+确认)要在2秒内按完,然后按一下菜单键,用左右键选(NEW 。。。。。。)后按确认

网友:
这个帖子牛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