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adp3205

楼主(2011-03-07):
各位朋友,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adp3205本身的好坏??

网友:
更换试试 看看工作条件

网友:
找个3205的PDF看下咯   那么多的芯片谁记得

网友:
拿下来就没办法了,可以在板子上上电测嘛

网友:
工作条件如果正常   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工作条件,然后替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