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t61 密码芯片和安全芯片都是哪个?

楼主(2011-03-07):
我以前没修过t61 ,现在bios 有密码。
芯片

网友:
在猫的下面了

网友:
14.1宽屏的板子 在U200的位置;15,4宽屏的板子 在U46的位置;
芯片型号是:P24S08

网友:
在猫下面的一个小四方芯片就是

网友:
找到p24ds08 了,要解密怎么办……,谢谢。

网友:
解密下个T61的密码程序刷进去

网友:
这个好搞吧,搞个坏板一搞不就完事了,

网友:
用编程器刷一下吧,网上能找到相关的程序

网友:
这只好找个坏主板交换比较好,一担刷程序刷不好也可以还原

网友:
把P24S08 换掉就行了吗?

网友:
是的,换掉的也需要有资料的,不能随便换的,最好是用编程器把里面的资料读出来在破解。

网友:
加密芯片是一个PHILIPS的芯片,P24S08好像是,最好是把程序读出来,把密码改了,不然换会报错的

网友:
刷一个免安全芯片的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