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异丙基酒精在那里可以买到,就是我们泡松香的那种酒精

网友:
异丙基和酒精是两会事,化工商店或药品试剂处有售

网友:
试剂纯的话,价格11-15元

网友:
楼主说的是乙醇吧(俗话无水酒精),一般化工试剂商店有卖,有分析纯和化学纯两种。分析纯的纯度为99.7%,调助焊剂多数用此。

网友:
工业酒精 、就行了、俺用着感觉和二锅头的味道、差不多
苹果大帝
同意,有一次我刚用酒精清洗过板子,领导来我屋发表指示,开口第一句话“你喝酒了?”

网友:
我用99.5%的医用酒精调的,用的也还可以,而且挺好买了,药店有,找无水酒精找了很久没找到

网友:
不知道LZ找那东西干吗,建议)一般修台板、LCD等的焊接用一般的焊膏,修本子还是用100上的。

网友:
试剂商店都有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