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清华同方液晶左一半正常显示右一半黑屏

楼主(2011-03-07):
请大侠帮忙!!!

网友:
怎么不见回答啊?我也正要这个答案啊

网友:
屏坏的可能最大

网友:
是一般正常一般比较暗吧?
检查高压板的功率,功率不够灯管亮一半暗一半

一半正常一般彻底黑的话,拿手电筒招黑的那一半,有图像按上面的方法检修,没图像直接可以忙的事情了

网友:
先换灯管看看

网友:
灯管和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看看是不是灯管的事情吧

网友:
灯管还是高压板啊
黑屏的那边有没有字幕啊

网友:
是灯管,你看看,一般不会错的,就是他啦,如果不是那么就是电压不够

网友:
这个是不是分左右屏的有按键可以调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啊

网友:
肯定不是主板,我特地发了一个22寸的通用驱动板,换上去还是一样的。出现“无信号提示”字的时候,只有一半字看的到,还有一半是全黑的,一点看不到。估计是屏坏,已送还客户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
应该是屏 灯管  这俩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水货

网友:
屏坏了,如果是灯管问题,不会一侧亮一侧不亮的。只能全不亮

网友:
我遇见过的!我的那台是屏坏了,该换的都换了,还是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