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0

楼主(2011-03-07):
今天遇到个X40的机子不认硬盘,供电,复位都有可是硬盘就是不转可怎能么办啊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呢,查下硬盘接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接口也没事,有没有可能AD线断了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这个机用的是那种小硬盘的供电3-5V

网友:
不转会不会是没有供电啊

网友:
查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