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1-03-07):
信步P5-i4576/GC主板每隔一段时间必须放电才能跑码,否则不跑码
有哪位师傅遇到这类问题吗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以前碰到这类似问题刷BIOS解决了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清清CMOS试试啊

网友:
BIOS刷过了,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

网友:
coms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可得好好查查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重新换BIOS,再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

BIOS刷了N次了

网友:
换主晶振和两个电容!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个同型号的BIOS块。刷下试试。不知道楼主是否用的原来板子上的BIOS块刷的

网友:
你既然刷过BIOS 并且确定上的BIOS程序对,冲冲南桥  在不行 就要查CMOS电路

网友:
换RTC电容 和晶振

网友:
看下CMOS电路,

网友:
这还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一换个BIOS模块从新刷一下看看 不行就重点查CMOS电路

网友:
不跑码的时候检查一下各项供电、时钟和复位是否都正常?这样才能准确找出故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几个我都有查过的呢 .....

都没查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