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报警求助

楼主(2011-03-07):
一开机就报警无显“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不知道什么问题,请高手指导 、
换了三根三代内存都不行,非得换原装内存才亮机,
原来是内存报警
电脑

网友:
四声吗?
声音是不是一样长短,
可能是内存,键盘 BIOS =问题

网友:
换内存试试,把内存槽擦擦,不行可能就是北桥了

网友:
一直报警应该是键盘坏了,换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