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外接显示接屏发蓝

楼主(2011-03-07):
机器拿来是进水的!开始开机掉电修好之后外接显视接屏发蓝能看见HP 图标也是偏 的!换屏和屏线故障依旧!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各地分公司的

网友:
偏色。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做下试试

网友:
你看下3基色有断线吗,进水可能断线

网友:
可能是缺色引起的,进过水的机器都是这样的,要好好观察电路的三基色有没有信号

网友:
显卡也有可能的

网友:
显卡做了 三基色都有阻值

网友:
有可能显卡下面也进水了,重植试下

网友:
测测VGA电路,

网友:
已经重新置了

网友:
哪里有这样的图纸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