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NFORCE4M-A V的板子不开机?

楼主(2011-03-07):
这块板子3.3V对地只有16欧。是3.3短路了。这个要查哪些呢。
现在 PCI14脚没有电压。看到他与内存槽下边一个U19的芯片相连。可这个芯片没有。被人拿掉了。有这个主板的帮忙看下是什么芯片。谢谢了

那个芯片已经找到。是个1117管。装上之后。可以开机了。不过接上电源,在不开机时。桥过会就会发热。去掉散热片。打那个小电容,0欧。北桥坏

网友:
各位手上都没有这块板子吗。有的快来说下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呀。

网友:
要不是被人焊坏,就是雷击。

网友:
北桥坏了,就没什么价值了、对这块板子来说

网友:
看不懂,都接地了,要它还有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我已经找到了。不过还是谢谢你呀

网友:
这板子在别处应该是看过的,人家报价太贵就不修了。就把1117拿掉了
之后拿你那去的,

网友:
嗯。也有可能哟。不过这个板子有可能是雷击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桥坏。不知道换一个多少钱?我广东茂名这边的。

网友:
这是个独桥的板子,没有北桥南桥之分

网友:
我 也遇见了。不过桥还没坏哦,现在还在查问题。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