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 做完BGA电脑蓝屏

楼主(2011-03-07):
我用的CF360,温度用电脑控制,每次做完BGA后电脑蓝屏,以前没有的,最近做坏了几块主板,重做过系统换过内存故障依旧,求助。
电脑蓝屏

网友:
BIOS 下面要修改一下硬盘参数

网友:
是不是没有做好,BGA有没有问题的

网友:
是不是戴尔的机器,如果是进cmos设置一下串并口

网友:
BGA叫你做坏了吧?

网友:
说得不大明白 是链接BGA 的电脑蓝屏 还是 修好的电脑蓝屏

网友:
旺汪2010
的帖子
连接BGA的电脑蓝屏

网友:
参数还要调一下,桥还没做好吧,

网友:
我刚买了CF150,貌似不好练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