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求助

楼主(2011-03-07):
一联想915板子,检测卡不跑代码,且复位灯常亮上管DS极偏大一千多,下管G极对地阻值为0,管子全部换了,上管正常了,下管G极对地阻值依然为零,担心电源IC换,主次电源IC都换了,下管G极对地阻值还是零,晕,难道北桥挂了?

还有一联想946F板子,跑代码8281,显卡集成,该从显卡电路的哪个地方入手

网友:
北桥90%坏了,节哀吧

网友:
是那个管子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依旧有问题是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为零

网友:
不上IC  下管G=0?

网友:
是什么地方的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吹掉电源IC,下管G=0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电路的上下管

网友:
怎么会和桥有关系列

网友:
管子换了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不行,搞不定了

网友:
看下G极有没有连小电容

网友:
看下G极有没有连小电容,有的话就是小电容短路了

网友:
楼主把CPU那里的电容拆下。再测下管G极。看是否对地短路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68811-1-1.html

网友:
把全都主从芯片下掉,再把全部电感下掉,靠近北桥一边还是短路的话,那就是北桥挂了,也可以打北桥上面和电容,有没有击穿

网友:
你仔细看焊台了没有,今天我修了一块主板下管g和s是连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