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白屏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07):
俺的手机白屏咯`,去维修店贼贵:自己买条屏线上上,OK了过不多久又坏了``在买屏线,反复几次一直白屏不显示咯```是不是那里坏咯?这次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咯`曾用冼板水洗过结口。。本人修电脑的``该不会那个屏线结口虚汗了吧
   不懂咯``求大侠们指点下

网友:
写一下软件吧

网友:
你看下屏口是不是没接触好

网友:
手机也修啊,你什么机器啊。换一个得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口是好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之前是好的`后面才白的屏,确定是屏线那边的问题,呵呵`拿去手机维修店了``看他换了屏线还不行``那小子还有下好的搞了`

网友:
是不是索爱机器啊?建议你刷一下固件!!

网友:
故障定位:软件问题;接口问题;CPU问题;屏的问题,先软件后硬件逐一排斥,可惜一般修电脑的朋友根本没有条件排斥这个故障。

网友:
呵呵```拿去修了下`换了屏线``好了吧``可惜打电话要按扩音才能接听``那师傅的焊功太强悍了。。又拆开我和师兄重焊了``掉点咯``飞的线``直接飞过来``现在终于OK啦``

网友(2011-04-09):
小伙子,不错,这东西关键是心细,大胆。

网友:
什么型号的机器啊?说清楚点

网友(2011-05-13):
楼主的问题也实在太大了!!手机白屏,病理分析,要从全角度去进行,可不是片言只语能说清楚的!更不是单单更换某个零部件就能完全解决问题的!!从相关部分去查找,逐步排除可疑点,最好能先找出定位,起点可靠,对下一步的查找也很有帮助,不会引致詹前顾后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