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3.3v输出的明基俺是这样改驱动板的。

楼主(2011-03-07):
当要改驱动板时(以2025为例),如果原电源高压一体板只有5V给驱动板,只需要把5V直接飞到通用驱动板的1084的输入脚上,这个地球人都知道。

当电源高压一体只有3V3的输出时,如果还是这样改,1084的输出脚就只有2V5,这样就不可以正常工作了。我的做法是将电源高压一体版输出的3V3直接接到1084的输入和输出脚,同时拆掉1084,经测试过,能正常工作。

乱改有风险,跟样需小心

补充:开机一小时,摸驱动板,无任何零件有异常升温。

网友:
通用板 直接用12伏 就可以 何必要那么麻烦呢! 液晶高压板基本上供电是12V的  其他电压很少的

网友(点评):
你见过明基的电源高压一体版有12V供给驱动板用啊

网友:
有时直接用12伏是点不亮的,楼主做的很正确.是个好经验.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双路电源改成单12V电压。那样就很简单了。

网友(点评):
浪费啊浪费啊浪费啊

网友:
回楼上的,我是说改电源板。 没说要换电源板。

只要你能看懂原来的电源电路,把双路输出改成单出输出。也就改几个电阻元件。

还有,你把3。3V接在1084的输入端和输出端。其实只要接在输出端就行了。

只要是3。3V的屏,一般乐华板上的芯片,用不到5V电压。一般就用3。3V和1。8V或2。5V。

网友(点评):
3.3V只接1084的输出端一定不行。我在乐华2025L上试过了。因为后面有部份电路是直接从1084输入端这里取个电用的(你量2025L后面那个1117)。这是我昨天试的。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以前没改过,都是接12V电源。

网友:
我基本上接的都是5V 因为有的12V带不动高压和驱动板同时工作,会出现背光不亮,仔细可以看到无信号,   直接把5V接到电感的一端,直接省事速度了事,

网友(点评):
确实有些用12V带不了2个板,我是把5V拉给屏做屏供电用

网友:
楼主的问题,如果电源板只有3.3的话,那么你屏供电还需要5V ,你怎么办?难道还要加板子转换?

网友:
那这样上屏的电压不是很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