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屏线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1-03-07):
手上有一个明基18.5的显示器驱动板烧了,用鼎科2621通用板代替,屏是M185XW01,单8,5V供电~但问题是这个屏的屏线和一般的单8排列不一样~为 rx0-  rx0+  rx1-rx1+ rx2- rx2+ clk- clk+ rx3- rx3+ ,我想用双8的通用屏线改~除了供电,接地,还有时钟一定要对应外~~每一对数据线的话要一一对应吗? 比如我把驱动板的RX0- RX0+  接到屏上对应的 RX2- RX2+上可以吗?

网友:
网上查了好多资料没查。也想知道

网友:
数据跟时钟线必须一一对应

网友:
要一样的哦

网友:
实在不行你直接去买根算了,省的搞不好把屏烧了

网友:
插一下资料,可以改的,但有点麻烦

网友:
电源线一定要对,其它的对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