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0S进水

楼主(2011-03-07):
网卡短路,3V5V短路,VCCP和内存供电没有,现在网卡拆了,3V5V正常,VCCP和内存供电也正常,CPUpwrOK都有了,就是PLTRST一直为低,拆了北桥PLTRST还是一直为低。南桥换了,电流到0.8不动,

网友:
触发到0.8的中间有跳变吗?用示波器打一下BIOS数据脚波形吧。

网友:
上个屏上去吧,现在好一部分机型没有屏点不亮的

网友:
查查是不是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