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8S REV:1.00掉件

楼主(2011-03-07):
手上有块昂达 N68S板子,不开机,经过外观检查发现桥后面的电阻掉了4个 代码是R36  R73  R133  R175望手上有图纸的朋友给指教下,为谢图片是别处找来的

网友:
昂达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应该是102电阻。是不是一开机闪下就没了,在那厂做的时候记得是102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R36  R73  R133都是102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只有那电阻掉了吗?你还上去应该就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了4个啊,R175我找到了是220 还有3个都是102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记得那个地方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