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液晶显示器,从哪里拆开?新手求教

楼主(2011-03-07):
飞利浦190EW9液晶显示器,前面没有螺丝,找不到地方下手,
底坐旁边有个标记 K ,还有个小孔是搞么事的?
从哪里下手拆开?
论坛热心人不多
我还是暴力拆,用平口起子撬开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继续跟踪,,,,,,

网友:
比较难拆的 。你从底边开始拆。别的就不好在提醒了。慢慢试试,胆大点

网友:
究竟怎么拆呀,您就不能说多点?

网友:
你摄像头发个图上来行不行?

网友:
底座先卸了。
然后用卡扣卡一点一点剥吧。。
全是暗扣的。。
我恨这种显示器。。我都是暴力拆!!

网友:
这机器是不好拆,但还就这个型号坏的多,像当年 明基71G似的,我一般是从屏上边中间的位置用手往外用力,到下面LOGO那个位置时,比较不好弄,。我一般就是大力的干

网友:
这个问题曾经也让哥困惑很久了,后来哥想通了,有时候拆东西必须暴力,拆这个显示器的终极秘籍是暴力+暴力,不信干不开一个塑料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