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条问题请教各位高手了。

楼主(2011-03-07):
高压条上的开关三级管1A可以用什么管代替。
问题

网友:
修好的几率小,直接用通用高压板代替

网友:
是NPN,可用1AM,T04,2N3904代换

网友:
能否直接找个高压条上的开关三级管直接换,不要对型号?

网友:
肯定要对型号,沟道什么的都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