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1S 重启不亮

楼主(2011-03-07):
华硕X81S 重启不亮,每次开机后都能正常用,只是多数重启电脑后就无法亮机,显卡为独立板卡,只要重插一下,会亮机,加焊过显卡也有重启不亮机的现象, 问一下各位朋友可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可能要换显卡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