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0 开机提示.dell mediadirect 完了再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

楼主(2011-03-07):
DELL 6400 开机提示.dell mediadirect 完了再提示Invalid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 please run SETUP program
按任何按键都没有用..

也不进BIOS..也不提示按F1.F2.按F12启动选项也没有用.

...谁遇到过了.....

我取下BIOS电池..更换RAM.重刷BIOS都无效...................

求修过的指点
.

网友:
这是DELL的工厂模式,以前我遇到过DELL D630的和你说的一样,换IO  南桥都没有解决,你也不用换了,期待高手来吧。

网友(点评):
这个不是工厂模式,是提示配置信息不对之类的

网友:
DELL 电池不是原装的 ,也会有这类的提示

网友:
手里没IO.要有就换了.应该不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没插电池.
网上有介绍说是媒体软件的问题..还要找安装光盘与原机的硬盘,手里也没货.退了算了

网友:
dell最变态

网友:
我以前在仁宝修了几个月6400好像没见过这种现象啊,你把外设全拔了,看看

网友:
祼板.外加显卡板加风扇.硬盘.键盘,开关板这些东西...一开始怀疑键盘,接外接键盘也一样.
肯定不是外接的原因

网友:
谢谢指点,欢迎帮助。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