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上网本B102维修

楼主(2011-03-07):
   方正上网本B102,版号g10il1,进水机。
  加电不触发,待机电流0.02
    拆机,查看板子情况,开机芯片ITE8512E旁发霉了,用酒精洗了下,吹干了。加电电流0-0.35-0.5-0.35-0.6-0.4。
  电流真小,把ITE8512E发霉的脚位那加焊了下,还是一样。晕的
  后来一想,上网本,功率小,会不会只有这么大的电流啦,就接上屏一开机,电流还是一样的跳变,方正的LOGO出来了。
  奶奶的,幸好试了下,差点就要加焊显卡了

网友:
不单指上网本,我修了几台都是这样,不上屏就不亮机,外接都不亮

网友:
遇到过,能没事就搞显卡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厉害的,考虑的比较周全,我以前修一款神舟的机器也是这样,没接屏,死看电流表,电流跳了两下,跑到0.9死都上不去,干了2遍显卡还是一样,后来想到了接屏,原因已经亮了!差点干废了显卡

网友:
上网本的电流就是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