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20不触发

楼主(2011-03-07):
改高压条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一下高压条的供电,现在不触发了。问题会在哪?大问题我就不拆了,直接送修了,偶不是专业维修的,自己的本本伪暗改挂掉的。。。

网友:
acer 4720触发点没有3.3v,看看待机时有3。3v和5v

网友:
我第一次拿自己的笔记本开刀的时候也是弄的不能加电了,还有把灯管保险给烧了,不过后来不加电的问题是因为开关的连接线 断了, lz先看看2楼的思路,再看看连接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同意三楼,EC挂了,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