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60暗屏 求助

楼主(2011-03-07):
测灯管是好的 高压板供电有19V 5V 2.4V 求助 这个本 高压板供电 正常吗? 是不是应该有3.3V啊 这个高压板上边有等 有知道的谢谢
暗屏

网友:
有灯 。。更改下

网友:
这个机型的高压板容易坏,前几天换过,现象是开机一会暗屏!

网友:
我也遇见过

网友:
有个开关信号没到

网友:
没有3.3V就暗屏

网友:
测下是不是复合场管烧了?

网友:
高压包好坏,联想以前的本高压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测高压条工作条件,最好找个同样的条试下

网友:
是电源管问题t

网友:
看一下线圈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