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N0209033PZP资料。求大神!

楼主(2011-03-07):
联想17寸 4:3的屏,初期可显示,就是偶尔出现白色横线闪过。在补焊过主芯片和屏线插座后。。。。白屏。主芯片换。3.3V由于没有芯片。。。直接用1117连得,无果后又恢复、、..升压部分(各测试点电压VDD=9.8V   VGL= -- 5V  VGH=26.5V   VGHM=22.5V  )电容,管、、换。。。目前依旧白屏,无奈前来求助,手按住(估计是人体导电了)3.3DC-DC芯片时。屏上部会出现模糊图形。3.3降为2.4--2.8V.松开手,屏会逐步白屏....主芯片SN0209033PZP.升压芯片是MTRM522B...求资料或求大神。。。

网友:
没人搭理我?

网友:
驱动板是好的。用通用板试了也是白屏。插别的屏能显示。现在就是逻辑驱动板的问题了。百度不到SN0209033的资料。

网友:
這台是屏片線接口端上下不夠密合

网友:
屏线?我测过呀。用数字表测从驱动板到逻辑板的芯片脚。。。各个连线都正常。

网友:
这种屏不关芯片事的,是玻璃那边有问题。

网友:
没错。。。昨天偶尔动下板。。屏闪了一下,出现画面了。。再动就又没了。估计是逻辑板连到屏的软排线虚接了。。郁闷。。
决定放弃了。

网友:
这种屏差不多都是这种问题的,有哪位师父有修好过这种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