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D开机分成8个小屏,加焊显卡芯片即OK

楼主(2011-03-07):
华硕Z99D开机分成8个小屏,加焊显卡芯片即OK
用风枪加热大概2分钟左右即可。

网友:
你保多长时间?

网友:
不久 就要返修的    不过 过了 保  就好 了 不用麻烦了

网友:
我保他一个月。
一个月后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
从好的呢时候就开始计算什么时候 返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也拿来发帖   好意思吗!   还是看看人家怎么写的吧!

网友:
但是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拖过保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你至少应该重植才对。

网友:
这个机子直接加焊不久就会返修的,3月2号,我以修个Z99D,当时是有事开机能显示,单显示的图像分成四屏,有事开机又不会显示,首先我就是直接将显卡取下重新植锡,没想到装上后无能怎样开机都不会显示了,开机电流在0.75安左右,最后将桥芯片取下重新植锡清洗,烤干后装上开机,机器就正常了

网友:
LZ这样处理解决不了问题 这样会马上返修回来的  显卡必须去下重新植株

网友:
处理好了散热感觉加焊也是一样的可以用的。

网友:
看来很多人对用风枪加热方法不赞成。哪就看一个月后我的回访结果吧。。。谢谢大家的支持。。。
4月7日后我打电话回访后再在这里公告。

网友:
真想知道用风枪到底行不行

网友:
这种必须要换显卡,,要不然烦死你,,用不到三个月你就来业务了

网友:
对于显卡的维修!我建议用重新植珠

网友:
高手啊,我还不知道这样能修好,只知道不显的机器怀疑80%是显卡问题后,就这样测试一下.
确认后就建议换芯片.那些加焊重植对于第一次维修的机器还能有3个月或以上的效果,如果修过几次的机器,我是直接对客户说换芯片,不换只保一个月,当然你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有时一个月左右有时3个月左右,但是绝对不过半年.换改良的目前俺这里没有因为显卡返修的

网友:
报告各位:今天客户回来了,又出现同样问题,证明上面很多朋友都是正确的。加焊不能解决问题。从加焊到今天刚好能用7天。只能明天去帮客户种球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
还是老实一点取下来植球吧,不能为了拖过质保期就这样做啊

网友:
种球?哈哈,植球吧

网友:
不听众人言,吃亏在眼前!!!

网友:
是呀。大家都是老手。经验老到呀。

网友:
楼主等着返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