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炉改装拆焊桥

楼主(2011-03-07):
     本人地处小县城.主修家电的.已经做了好多年.修主板量也少点.以前这里主板没有人会修.要修都得上省城.后来有客户拿到我处的板子多了.维修不能只局限于换电空、管子.遇到桥空之类当时就没有办法了.买个焊台又不合算.怎么办呢?后来就搞了这土炮.别看它简单.很是实用.记得前年有个单位拿来五台的联想电脑.五台全是桥空.压桥能显示.用这家伙补焊后有四台用了有一年多.现在还能正常使用.真是小东西解决大问题.                                                                                                    找个一千W的电炉.二根五百W的电炉丝.把原电炉丝拆除.装上五百W的电炉丝一根半.(用一根五百W的二分之一和另一根连接在一起)再装上一个简单的可控硅调压器.可用调光台灯那种调压器.不过要把可控硅换成电流五安培的.不然功率不够.会烧毁可控硅.
还要找几块建筑装修用的长条磁砖作隔热用.
操作时把待修主板放电炉上用100度的温度(板子的温度)烤30到90分钟烘烤预热.排除内部水份、预热后板主少变形.这一步很关键..
烘烤完成后放上隔热磁转.提高温度致助焊剂蒸发时用风筒从上面加热.

网友:
省的不少钱哦,我在10几年前也有一个电炉,可惜没想到还有这个用。现在要花大钱买BGA。

网友:
高人 你太N了

网友:
楼主真牛,有种单桥,,在主板正中间的,,那个东东,我用BGA上下加热,,还烤过,,还是一样变形,,,单桥的板,重植和加焊,,变形是一个比较头痛的问题,,除非板子用料相当好!
而且,这种DIY设备,用在主板上还差不多,,用本本的话,,劝你还是别搞,,第一时间问题,还有就是成功率的问题,,对一块500+的主板来说,就有点不太靠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