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9600GT-GD3 CF黄金版 512M M12显卡不显

楼主(2011-03-07):
逸彩9600GT-GD3 CF黄金版 512M M12显卡不显!!!供电都是正常的!!!!把显卡插到华硕的主板上诊断卡跑到00!!!但插到精英的主板上跑到2B就过不去了!!在显卡这部挡住了!!查了一下供电都是正常的!!!!GPU也加焊了!!!但还是不显示!!!!刷ROOM芯片刷不进去!!!!求救啊 !!!这显卡有没通病啊 !!!!!!请指导!!!

网友:
既然刷不进BIOS,那就直接更换BIOS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