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怪问题

楼主(2011-03-07):
IBM T61集成的主板上T5750 T7700 T2200的CPU都是不亮,我换一个T2050的CPU就好了!芯片是945的 郁闷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请教请教

网友:
那些U原先要是能上的话,,先重点查上场管

网友:
这个情况论坛里发过好几个这样的帖子,你换个cpu供电芯片试试,不行就查查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先加焊芯片试试

网友:
没什么奇怪的,你拿965的U上到945的板子上当然不亮,引脚定义都不一样。你把2个U翻过来看看针脚有什么不一样吧。

网友:
楼上的威武啊。965 和945 的cpu虽然都是478针的

貌似插不进去吧,

网友:
能插进去 反过来看了一下 确实是不一样的  但为什么有的板子能通用呢?

网友:
5757是965上用的哦。你看看你是不是用错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