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长城G196(L9DH4)程序

楼主(2011-03-07):
开机批示灯闪,程序问题,求此显示器程序。网吧一批,通病,不想改通用板,主控:TSUM56AL-LF,BIOS块型号:25P05V,谢谢。
通病
iOS
显示器

网友:
网吧的一批,直接找台好机读出来就行了呀。这种芯片程序很好读的。

网友:
程序问题,未必,重点检查三极管吧,不用我多说,你知道的

网友:
测下电源,驱动板各种电压是否正常,测下电容是否正确, 程序问题易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