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3V短路

楼主(2011-03-07):
今天修个X31   3V短路     什么都查了   都没问题     开始还不能动桥      后来量了下  南桥下电容也有短路     结果把南桥个摘掉了   就不短了     换个南桥就OK 了

网友:
算你走运啊   只烧了个南桥

网友:
  呵呵  是蛮幸运的

网友:
我遇到过  那时查了半天最后决定杀南桥

网友:
不过,技术很高

网友:
咱们都是芯片级   敲得就是南桥     呵呵

网友:
反正3V最容易烧SB啦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