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的机器显卡黑胶

楼主(2011-03-07):
富士通的机器显卡问题,但是让我 闹心的事情就是它是灌胶的还是那种黑黑的胶,T61我有一次整过拿下了从新只求就好了  但是这种黑胶不一样里面全是 满满的 怎么办啊 请教 高手出招啊

网友:
向桥边子上的胶可以用镊子头  磨尖尖的    就可以刮掉了     假如桥里面有胶的   只有一种办法就是把桥卸下   重新植株

网友:
那就只有慢慢翘

网友:
用风枪一边吹用镊子把边上的黑胶去掉,然后多一点加助焊剂,然后装上测温线,底部的温度实际达到245度左右,就把温度拖住在用镊子慢慢撬!

网友:
这种一定要小心,我已经作废了Sony的了。兄弟努力,结果告诉我们一声啊

网友:
我还是初手者,现在看到里面有胶的都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