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芯片丢失。求方正 845GL-M2 BIOS芯片型号

楼主(2011-03-07):
那位手上有同型号主板的报一下型号。。。
芯片

网友:
借二楼一用,同样求BIOS芯片型号:昂达 RC410T VER:300 BIOS 芯片型号。(不慎丢失)

网友:
有点怪了 根据BIOS文件的大小 可以算出BIOS芯片容量的大小 直接找出相应容量的芯片就行了 没必要非要同一芯片同一型号的 不知道有人同意我的意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