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738系列声卡和网卡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我遇到好多8738声卡和独立网卡冲突的问题,用独立网卡再插上声卡就声卡就没有声音,驱动都装好也没有,只要把声卡和网卡的PCI位置换一下就可以解决问题,今日发一贴在此给大家参考。

网友:
应当说是插口有问题

网友:
很少遇到,都是主板上的问题,我遇到一块华硕的主板,装上8738声卡,有声音,但伴着杂音,拿到另两块主板试就没有了,后来换了个USB的声卡。

网友:
我遇到的是换了USB声卡杂音很大

网友:
问题不是在哪里吧

网友(2011-06-30):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开始迷糊 后来接触多了就知道了 经验最重要

网友:
学习了 没碰到过这情况.

网友:
了解下,没见过

网友:
不太可能吧,应该是主板问题

网友:
没有注意这样的细节

网友:
没碰到过这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