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Z35L 笔记本接电源第一次能开机 拔掉就不能开机了

楼主(2011-03-07):
        今天修到华硕 Z35L 笔记本接电源第一次能开机 拔掉就不能开机了  电源不把 能正常开机 正常关机。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池,充放电?

网友:
是不是拔了适配器,使用电池不能开机?
如果是使用适配器能开,而电池不能开,可能是电池的保隔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查查电源检测电路,acin相关电路

网友:
休眠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