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A-VM不加电

楼主(2011-03-07):
华硕M2A-VM不加电,开关针上5VSB正常,点开关电压会被拉低,但就是不加电,强行加电声卡发烫,拆掉声卡后故障依旧,请教下高手,这是怎么回事,这主板有这通病吗

网友:
好多地方你都没测呢,建议你去看看基础先吧!!触发的基本条件你都没测,就发帖提问了!

网友:
这板的通病就是那个散热片下单桥虚焊

网友:
刚好我也是这个问题,强行加电可以开机,直接触发不行,声卡旁边的1117降压背面烧得发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你现在这板主板修好了吗?你说的那1117我换过了,没用的

网友:
顺着开关阵脚 跑线路  一般去IO了  看看IO 是否有 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该板用的是8716F-S  IO ,74脚与开关针直通,待机5V,点开关74脚被拉低,这是不是说明问题可能出在IO上啊

网友:
看看IO给南桥新号了没或南桥给IO新号了没

网友:
开机电路故障

网友:
估记是南桥故障,我换了1117 I/O 晶振,106电阻,电容,故障相同

网友:
打阻值看看南桥路了没有,如果短路了没得修只有换南桥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