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dv5 系统启动不了啊

楼主(2011-03-07):
hp pavilion dv5 系统启动不了和系统盘放光驱里也启动不了。电脑黑屏,那位兄弟知道的帮个忙, 谢谢!!!!!!
可以进出BIOS,可以按F12选者各项启动,进去就黑屏
黑屏
电脑

网友:
能不能出HP的标及BIOS画面,,就你目前提供这些信息看,你还是没弄好,有没有做U盘启动,从U盘启动看看,,,

网友:
进BIOS设置启动顺序

网友:
有可能是 硬盘分区表出错了

网友:
HSSYL
的帖子
可以进出BIOS,从U盘启动也是一样黑屏

网友:
思维本本
的帖子
硬换过了啊

网友:
这样看看来 你要中彩了 应该是主板问题 你主板上是什么显卡 ?

网友(2011-04-07):
桥的故障。。。

网友:
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