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扇不转引发错误判断

楼主(2011-03-07):
接到朋友一个金刚之星电源,拆开检查发现似乎有人修过,短接绿线到地风扇不动、进一步短接7500 4脚到地,风扇依然也不见动.查测7500各脚位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判断故障可能在两主开关管或连接7500 8、11脚的小功率对管.吹下7500 8、11 C1518检测正常,吹下前排大散热片,测两C5830开关管也都正常。进一步检查两C5830开关管旁连的各元件,b极2只1Ω电阻,b、e间的电阻2.2k各有一个开路,两10UF 50V电容有一个变质,仅有2UF,其它二极管都正常,更换好的电阻、电容后加电测试,发现风扇转动了一下立即停止,怀疑刚才更换了的配件又有损坏,重新检测了一遍都属正常,7500到主开关管之间看不出有元件损坏(检查过程一个多小时),问题似乎不在主控电路。再次短接绿线到地并测各路电压,竟然有电压输入出,其它各路都正常,黄色仅输出+7V,查黄色线路电解电容1000UF 50V,电容好象没有问题,凭经验这个电容不应该是 50V的耐压电容,估计是别人维修时更换的,手头刚好有一金刚之星电源,对比看,然来黄色线路是 2200UF 16V 电容,换上好的电容后,故障排除。
个人经验:1.开始忘了测输出电压,12V 偏低风扇可能不工作,风扇不转不等于没有电压输出,风扇转与不转误道了维修;2.开始不更换电阻、电容C5830开关管是否不能正常工作?会造成哪些故障?还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