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40A插U不开机

楼主(2011-03-07):
清华同方锋锐K40A插上U不开机不插U开到0.73掉电换了U还不行问问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很急在线等

网友:
换换cpu的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你的是不是英伟达的显卡啊 g86-703-a3 啊 如果是的话哦就是显卡问题 不过这个显存也是容易出问题哦 呵呵 祝你好运吧

网友:
帮顶 ,同样也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