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三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1-03-07):
大家好,我想问个问题

我从主板上拆了个三极管

用数字万用表测试

三极管共有A B C 三个引脚

红笔连A,黑笔连B C 数值分别为:642 643 (二极管档)

红笔连B,黑笔连A C 数值均为:1

红笔连C,黑笔连A B 数值均为:1

那么这个三极管是NPN型,引脚A为基极b

是否正确?

如果测其好坏呢?

网友:
非常正确,再用三极管测放大倍数档,就可以测出C、E极。只要PN结400~800,一般都是好的。

网友:
B E C极,你可以搜索以前的帖子看看,一般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