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三星R25笔记本故障如下。

楼主(2011-03-07):
三星R25。 开机能显,屏幕 竖条 有7-8 根蓝条。系统进不了,安全模式能进入。是不是显卡虚汗了。请师傅们指点一二。

网友:
而且还有暗屏现象。

网友:
都是显卡惹得货,显卡虚焊

网友:
是的   显卡是罪魁祸首   杀了它

网友:
不清楚加热一下能使用多久时间啊?

网友:
加焊之后  散热也要做好  不然很容易再坏的

网友:
重新植球长久些,注意散热

网友:
最好重植,不然还会虚的

网友:
R25的板子要小心一点哟,上次做了一片,就做报废了

网友:
三星的PCB 很薄,容易做挂板子。楼主做之前要报风险

网友:
三星的PCB的确超薄,折腾几下就变形了

网友:
换个改良版的显卡,三星的板子容易挂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 。做一下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