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十五寸液晶电源板电压跳变

楼主(2011-03-07):
单独电源板,驱动板,双灯大口高压板,电源芯片  KA3842A  指示灯也不亮,高压部分是1V到15V之间跳变,驱动板是1V到5V之间跳变,电源板电源部分电压也跳变。求助,在线等......

网友:
电源开关管电压也跳,

网友:
把高压板 取下 看下不带负载电源 正常不 ? 如果不正常 修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正常啊,取下也跳变,就是电源的问题啊。求思路........

网友:
那你 看下 电源整流二极管 有无短路

网友:
你可以在网上 3842电源 维修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整流桥没短路啊,300V大电容电压正长,以为是与3842相连的TL431调节坏了,可是换了一个,故障依旧。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充一下,开关管型号K2761

网友:
肯定是取样稳压电路故障,查TL431外围元件,3842及外围更换下,特别是小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容以及反馈回路。开关管,3842这些都是重点

网友C:
3842边上有个50V47微法电容漏电导致输出电压跳变。我遇到过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C:
3842边上有个50V47微法电容漏电导致输出电压跳变。我遇到过好多次。

是的,换掉电源 ic旁边的供电50v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把电源管理芯片换了试一试

网友:
电源估障应该好查找的 也没几个件

网友:
把开关管周围的一个300v高频滤波二极管换掉试试,我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换了这个后就好了

网友:
思路差不多都是查开关管,3842,反馈..    别说很有可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从方框图可以看出,电压跳变故障如果排除300V供电和负载问题,那么只能出在PWM集成块PWM信号发生电路、电流保护电路、电压保护电路上,电流保护电路一般是在开关管上串接一个电阻取电流经过时的平均压降作为控制电压保护开关管工作在正常值,很少有输出电路电流保护的机型,如果有都是高端机。电压保护和稳压信号取自输出端,一般使用的是高精度稳压集成电路431去控制光耦的导通程度,反馈到PWM的COMP脚,如果电压不超或者降低很多,就调整PWM信号占空比来调整电压输出,如果超过很多(可以参考PWM白皮书的保护电压值)就切断PWM信号输出,使开关管停止工作并锁定此状态,直到第二次启动信号到来。
出现跳变根据经验一般是431、光耦、PWM集成块、电流保护取样电阻虚焊或者取样电压滤波电容软击穿居多,你可以跑跑电路分别找出上述关键点的问题,祝你成功!

网友:
前面修过一台BENQ的液晶,开始也测出去高压板的5V电压在跳变,后来换了开关面板上的所有按键就OK了,怀疑是按键面板短路造成的。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电压跳变的

网友:
持续供电电容的问题大,我遇到好多次了,光耦也有可能,

网友:
谢谢诸位的帮助,那个客户不修了,不过我在你们那学到不少经验,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