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楼主(2011-03-07):
CQ40按开机键,就马上掉电,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看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你什么都没有测 就来求助是不是有点太依赖通病了 这习惯不好

网友:
电压、没出来完啊

网友:
LZ ,你这说的也太简答了吧,什么症状都没有

网友:
有地方短路了  查查看

网友:
主板如果霉变或者腐蚀   会引起部分电压起不来  或者过热保护  你应该从电压和 短路方面入手

网友:
适配器换了吗?

网友:
主板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