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3-07):
71脚没有电压,这个时序有谁知道说一下
时序

网友:
电源好信号,你量一下是不是和ATX8相连?个人感觉。

网友:
先测61脚看5VSB到了没?
再测74脚,应该是3。3V
按开关后68脚应该有跳变,然后南桥发低电压到73脚。最后开始正常后71脚应该有一个固定的电压。

网友:
李继鹏
的帖子
73脚0V,不上电

网友:
72脚在什么情况下
拉低成O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