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OC 913FW的程序

楼主(2011-03-07):
机种:T97MMBNDLWA4NNE
屏:TPM190A1
驱动:TSUM17AWK-LF-1
BIOS:p m25lv010
哪位有这种程序
麻烦给传一下
谢谢
电脑

网友:
此机初始故障为不开机
换了电源管理芯片EA1530A后,能开机
但现在颜色不正常,偏色,按AUTO的瞬间却是正常的,怀疑MCU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