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机不能打印 共享可以打印

楼主(2011-03-07):
今天去一客户那,出现本机不能打印 共享可以打印。弹出一个错误框,一点确定所有有关打印的窗口全关了。

网友:
自己的系统重装一下吧。

应该是SPOOLSV服务出问题了

网友:
本机重新装打印驱动看下,或将本机重新启动下。系统问题可能性很小。

网友:
先重新做个系统吧
做完系统安上驱动应该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
建议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先把网络打印卡甩开,试试单独打印看!情况如何!

网友:
本机不能打印,如果主机安装了两个以上的驱动就要看看主机的打印机驱动是不是默认的。如果是一个驱动的话,既然主机打不出来就算你共享了,也是不可能打不出来的。重启主机后再检查一下能否恢复正常。分析:驱动或系统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如此吧。

网友:
把没用的服务项关了

网友:
再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2011-04-06):
系统有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了

网友:
我最近也遇见过,但是把这打印机装在别的机器上还是不行,我过后失望的吧它安回去,过后居然可以咯!艾,真想不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肯定是驱动问题,重做系统10多分钟就搞定。

网友:
服务项,系统,驱动,打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