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丽台N15235主板。装不上系统?

楼主(2011-03-07):
本帖最后由 固阳
电脑维修
于 2011-3-9 10:17 编辑
可以g完。重启时就会出错
是数据线的事。晕死了。它竟然惹出 这么大的麻烦
电脑维修

网友:
换系统版本,换内存条,查硬盘有无坏道,有无病毒,换数局线,还不行就是BIOS资料丢失了,刷一下试试

网友:
用安装版试一下

网友:
安装版应该可以,

网友:
可以g完,在g时不集驱动装完看看

网友:
呵呵 是这样的,当G完后,就回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