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11-03-07):
在所有的M/B 拿你的手上時可以先行目檢,其實有部份的不良可以目視的方式看出來,所以目檢是非常重要的,當然若是你了解M/B 的架構可以從各不良點針對該Function 目檢也許可以很快的找出問題出現在那裡。
    在維修時有部份的不良板須更換零件,你在更換零件之前須要先確認零件不良不是因製程不良造成的問題,所以在更換零件之前請先把可以重新焊接的部份(BGA 零件無法重焊故不必重新焊接),再行重焊一次如此可以減少零件誤判或是責任單位歸屬的問題。另外若你判定不良問題是由於製程不良造成的問題,請在拆下零件後再針對該零件的不良訊號再行確認,以確保非零件造成的誤判。(如:你發現某一零件的某二個訊號Short ,在你拆下零件後請再量測此零件的此二個訊號是否short ?若不是Short 再判定為製程造成的不良)。 其實維修並不困難,只要你的觀念清楚,找問題的方向正確基本上80%的不良板都可以找出不良點。
開啟電源Check 是否有電源?若無電源請即刻關閉總開關並檢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燒燬的現像?若無電源請用電表量測所有電源是否有short 的現像?
2. 量測所有M/B 上之Crystal 是否振盪,頻率及振幅是否正確?
量測M/B 上所有的電源(+3V,+5V,+12V,-12V,-5V,Vcore,VIO,2.5V,1.5V)是否正確?
插上Debug Card , Check 所有Address , Data 是否有送出.
若是發現只有Address 請檢查BIOS 是否為空燒?
6. 若BIOS 更換後還是無法Work 請檢查BIOS 的Address 是否有收到?
7. 若Address 是正確,請檢查BIOS CS 是否動作?
8. 若BIOS CS 有動作請檢查Memory Read 是否動作?
9. 有時BIOS 電源未Input 有會造成無法Work,所以在檢查所有信號前請務必確認該零件之電源都是正確,且電壓Level都是正常
10. 量測Clock的原因為PC 是序向邏輯的架構每個Chipset 要溝通必須要有Clock 來加以同步,所以若題系統中沒有clock 表示Chipset 和CPU,或是Chipset 與Chipset 無法同步更別提資料傳輸。
電源是所有電路之母,就好像汽車要有汽油才能走,所以若你收到的不良M/B 其中有任一電源未輸入,必須設法先讓所有電源有Input 到M/B 中,在你解決了電源問題之後往往原本的問題也許就跟若迎刃而解。
12. 你可否有思考過M/B 中BIOS 的扮演的角色,其實 BIOS 中所存的資料就是一些程式及資料的組合,它提供系統在開機前的一些基本測試的過程及基本Chipset 初始化的動作.你知道System 在Boot 之前的第一筆資料EA 5B E0 00 F0  其實一條長程跳躍指令(JMP F000:E05B)(當然這是For Award BIOS 來講,若是其他的BIOS 也許在Address 上是有點差異的,但基本上第一個BIOS 由BIOS 送出一定是”EA”,BIOS 在系統上也是Memory 的一部分。所以在BIOS 讀不到資料時你必須檢查所有接到BIOS 的Address & Data 是否有斷線或Short 的現像?另外一些Control 訊號也要檢查,因為若Control 訊號無法發出即使Address 正確BIOS 也不會放資料放在Data Bus 上。(所以若你發現一連串的資料都是一樣的00或FF 請注意也許就是Control 有問題)。
目前Intel 有開發出一新的BIOS 元件叫FWH (Firmware Hub) 這顆元件的功能其實和之前用Flash ROM 的方式是差不多只是它的功能較多,而且這顆元件還有Clock 才會Work 所以在維修前必須先Check 是否有clock 再換零件.此元件也有二個RESET 訊號(RST # 及Init#)這二個訊號必須正常FWH 才會動作.另外有一個訊號必須在RST#動作前就必須設定完畢就是IC(Interface configuration PIN),因為此零件有兩種Mode 可動作其中一個Mode 是FWH (就是M/B 目前Default 的動作)另外一個Mode 叫A/A MUX (for 燒錄使用)。

网友:
祝你早日转正

网友:
学到新的技术了!